[STM32F0]
用 HAL 库实现的 CAN 例子

楼主:
想找个用 NUCLEO-F091RC 板简单的读写 CAN 接口?没有在 NUCLEO-F091RC 的示例中找到 CAN相关的示例?希望找一个用 HAL 库实现的 CAN 例子。

网友A(2025-04-05):
我之前也用过F091的CAN,官方例子确实很少。我是参考F0的参考手册加上CubeMX自己配置的,勉强跑通了,实在不行我可以贴一份代码给你看看。

网友B:
这个板子的CAN接口走的是哪个引脚?我记得默认没接收发器吧?你外接了TJA1050之类的没?

网友C:
同求一份HAL的CAN通信例子,最好是用loopback模式的,先能自发自收跑起来。

网友D:
CubeMX配完CAN后记得手动添加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和HAL_CAN_Start,不然数据收不到。我一开始也卡了半天。

网友E:
建议用USB-CAN工具一起调试,能看到发出的帧是不是对的,我就是用PCAN做的对测,挺方便的。

网友F:
NUCLEO-F091RC的CAN是FDCAN吗?好像不是吧,我看到有些帖子说F0的CAN跟F4那套老HAL差不多。

网友G:
HAL_CAN_AddTxMessage用起来不太直观,一开始我也懵了,有时候发不出去是邮箱没清掉。

网友H:
你是不是没初始化GPIO?CAN的TX和RX引脚要开成AF模式,不然收不到东西。

网友I:
我也用过STM32F0做CAN,从CubeMX生成后改动不多就能通,主要是中断函数记得开启。你可以贴下你目前的配置。

网友J:
我这边有一份用NUCLEO-F091RC板子写的CAN HAL例子,跑在loopback模式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