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中的指针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5-04-05):
我刚接触C语言,对指针的概念很模糊。指针到底是指什么?它和普通变量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需要使用指针?

网友A:
指针就是内部寄存器地址

网友B:
指针本质上是一个“地址”的变量。

网友B:
普通变量就像一个“盒子”,里面装着数据(比如整数、字符等)。
指针变量就像一个“地址标签”,上面写着某个“盒子”的地址。

这个比喻很适合理解

网友C:
普通变量的大小在编译时固定,而指针可以动态分配内存。

网友D:
指针可以直接操作内存,避免了数据复制的开销。

对于函数传参,典型的用指针比用变量好。

网友E:
指针,就是地址的变量,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网友F(2025-06-28):
指针是C语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简单来说,指针是一个变量,它存储的是另一个变量的内存地址。通过指针,我们可以间接访问和操作内存中的数据。

网友G:
C 语言中的指针是一种变量,存储的是内存地址。它能直接操作内存,通过*运算符访问地址对应的值。指针可指向函数、数组、结构体等,灵活但易出错,如野指针、空指针解引用会引发崩溃。掌握指针是理解 C 语言内存模型的关键,也是动态内存分配、链表等复杂数据结构的基础。

网友H(2025-09-25):
C 语言中,指针是存储变量内存地址的变量。它指向某块内存,通过&取变量地址赋值给指针,用*解引用访问指向的内容。指针大小通常与系统位数一致,可进行算术运算(如指针移动),支持多级指针,是直接操作内存的关键,让代码更灵活高效,但也易引发内存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