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中的函数参数传递方式

楼主(2025-04-06):
C语言中的函数参数传递方式,按值传递和按地址传递在内存中的表现是怎样的?

网友A:
将结构体或数组传递给函数时,通常使用指针来代替引用传递

指针携带的数据量可能会少一点

网友B:
对于大型数据结构如数组、结构体等,值传递会消耗较多的内存和时间,因为需要复制整个数据;无法在函数内部直接修改实际参数的值

网友C:
指针传递是将实际参数的地址传递给函数的形参。在函数内部,通过指针可以直接操作实际参数的内存地址,从而修改实际参数的值

网友D:
C语言本身并不支持真正的引用传递,但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来实现类似的效果,通常是通过传递指针来实现

网友E:
指针传递:
#include <stdio.h>
void modifyValue(int *x) {
    *x = 10;
}
int main() {
    int a = 5;
    printf("Before modifyValue: %d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将结构体或数组传递给函数时,通常使用指针来代替引用传递

结构体的使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G:
值传递是C语言中函数参数的默认传递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函数调用时,实际参数的值会被复制一份传递给函数的形参

网友H(2025-07-18):
C 语言仅支持值传递,参数会复制实参值。若需修改实参,可传递指针(地址值),但本质仍为值传递。

网友I(2025-09-19):
C 语言函数参数传递只有值传递一种方式。调用函数时,实参值会被复制给形参,函数内对形参的修改不会影响实参。若需修改外部变量,可传递指针地址(指针),通过指针间接操作原变量,本质仍是值传递(传递地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