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电感问题

楼主(2025-04-05):
这是TPS54160buck芯片产生正负压电路,请问这个电路里这个耦合电感一般用什么型号的,共模电感可以当耦合电感用吗?

网友A:
反激变压器

网友B:
具体型号需要根据电路设计参数来确定,比如电感值、电流承载能力等。

网友C:
有一些共模电感是可以用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要看具体的电感参数。

网友D:
TI有个软件,可以自动设计,包括选电容和电感这些。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

共模电感 :多用于噪音抑制;
耦合电感:能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