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CubeIDE貌似缺少STM32H747的FDCAN pinmux 配置?

楼主(2025-04-05):
ST, STM, AN, CAN, IDE
正在研究 STM32H747 的文档, CubeMX 无法显示 FDCAN 的替代引脚多路复用。
对于 FDCAN1,根据文档 DS12931 Rev ,可以将其设置为 PD4/PD5。
但 CubeMX PinOutView 没有提供该选项。软件问题,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STM32CubeMX 的引脚复用(Pinout View)可能未完全覆盖芯片参考手册(如 DS12931)中列出的所有替代功能(Alternate Functions, AF),尤其是对于复杂外设(如 FDCAN1

网友B:
一般来说,STM32CubeMX的引脚配置数据库可能未及时更新,尤其是对于较新的芯片(如 STM32H747)或特殊复用功能。即使参考手册(DS12931)明确支持 FDCAN1 PD4/PD5CubeMX 的图形界面可能未显示该选项

网友C:
硬件限制误判也有可能的,CubeMX可能误认为某些引脚组合存在硬件冲突(如时钟、电源域限制),从而隐藏了有效配置

网友D:
手动修改代码,即使CubeMX不显示,你仍然可以手动配置FDCAN1 PD4/PD5

网友E:
确保 FDCAN1 的时钟已正确使能(通常通过 __HAL_RCC_FDCAN_CLK_ENABLE())。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 PD4/PD5 是否有 CAN 信号输出

网友F:
检查电气兼容性,确保 PD4/PD5 未用于其他冲突功能(如 JTAG、电源域限制)

网友G:
其实可以使用其他 FDCAN 引脚:如 CubeMX 支持的 PA11/PA12AF9)或 PB8/PB9AF9

网友H:
CubeMX 的图形界面可能不完整,但通过手动配置仍可实现硬件支持的功能

网友I:
如果没有CANFD的多路复用,可能就是这个芯片不支持吧

网友J:
这个你最好看看手册,如果支持矩阵IO配置,估计可以,但是有些特殊外设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