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将 CubeMX 文件设置为“引用未生成项目文件”不能创建项目

楼主(2025-04-06):
创建 STM32CubeMX 项目时,
将 Code Generation Option 选为 “Add necessary library files as reference in the toolchain project configuration file”
生成代码将出现以下结果
“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because the necessary firmware package is missing Not able to complete STM32Cube project creation”

网友A:
这个选项我之前也踩过坑,它不会自动下载 HAL 库,得你自己提前安装好对应的 firmware package。

网友B:
你打开 STM32CubeMX 的“安装与更新”页面看下,对应芯片的固件包是不是灰的?点下载试试看。

网友C:
这个选项只会把库路径写到工具链里,但实际代码不在工程里。你如果没装固件包,它就找不到,直接报错。

网友D:
换成默认的 “Copy only the necessary library files” 就没问题了,参考方式只有在多工程共用库时才推荐。

网友E: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才知道 CubeMX 默认不会联网自动下载固件,得手动装一次才行。

网友F:
建议你在设置里把“自动安装缺失固件”打开,然后重新生成就不会提示这个错误了。

网友G:
我用 STM32H7 时也出过一样的问题,好像不同版本 CubeMX 对 reference 模式支持也不太稳定。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 Linux 系统,还要注意固件包的路径权限,CubeMX 有时候没权限访问就直接失败了。

网友I:
出现这个提示其实不是项目本身问题,而是 CubeMX 没找到对应的 .ioc 支持包。

网友J:
如果你想复用 HAL 库,建议先建一个全功能项目,HAL 目录复制出去做公共库,再在其他工程里引用,不要靠 Cube 自动配置。

网友K:
未安装或未正确安装所需的固件包,会出现此错误。

网友L:
如果你选择的芯片型号非常老旧或非常新,可能 STM32CubeMX 的当前版本尚未完全支持该型号。

网友M:
安装STM32CubeMX固件包,重新创建项目。

网友N:
检查 STM32CubeMX 的版本是否是最新版本。

网友M:
网络连接不稳定或被防火墙阻止,可能会导致安装失败。

网友O:
如果芯片型号非常新,可以尝试更新 STM32CubeMX 到最新版本。如果芯片型号非常老旧,可能需要手动添加支持库或使用旧版本的 STM32CubeMX。

网友P:
如果固件包已安装,但 STM32CubeMX 无法找到,可以尝试手动指定路径。

网友Q:
STM32CubeMX 配置文件可能被损坏,重新启动 STM32CubeMX,并重新安装所需的固件包。

网友R:
检查已安装的固件包路径是否正确。如果路径不正确,可以尝试重新安装固件包,或手动指定路径。

网友S:
更新 STM32CubeMX 到最新版本。

网友T:
重置 STM32CubeMX 配置,或手动指定固件包路径。

网友U:
尝试不同的代码生成选项。

网友V:
这个错误表明STM32CubeMX 无法找到所需的固件包(Firmware Package),导致项目代码生成失败

网友W:
建议检查并安装缺失的固件包,打开 STM32CubeMX → 点击菜单栏 Help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或者直接在启动界面点击 "Install/Remove"CubeMX 6.x 之后版本)

网友X:
确保对应的固件包版本已安装(状态为 "Installed")。如果未安装,勾选后点击 "Install Now"(需要联网)

网友Y:
如果网络问题导致下载失败,可以手动下载固件包(.pack 文件)并导入:从 ST官网 下载对应系列的 Cube库(如 STM32CubeF1)。在 CubeMX 中通过 "From Local" 选项导入

网友Z:
一定要确保 CubeMX 项目配置正确,如果芯片型号或固件包版本不匹配,CubeMX 会报此错误

网友AA:
建议你重新选择你的芯片(如 STM32F103C8Tx),确保型号完全一致。确认 Toolchain/IDE 选择正确(如 STM32CubeIDE

网友AB:
保证Firmware Package Name and Version 显示已安装的版本(如 STM32Cube FW_F1 V1.8.4

网友AC:
Add necessary library files as reference 选项会尝试引用工具链配置文件中的库路径,但如果固件包未正确安装或路径错误,会导致生成失败

网友AD:
Copy all used library files 会直接将库文件复制到项目目录,减少依赖

网友AE:
清理缓存并重启CubeMXCubeMX的缓存可能导致固件包检测异常

网友AF(2025-11-06):
尝试更新 STM32CubeMX 到最新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