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串口调试的巧妙方法

楼主(2025-04-09):
void DBG_STRING(char *title, void *pvbuff, unsigned int u32Len)
{
    unsigned int i, j;
    unsigned char *pu8Buff = pvbuff;

    printf("%s\r\n", title);
    printf("%s", pu8Buff);
    printf("\n");
}

void DBG_HEX(char *title, void *pvbuff, unsigned int u32Len)
{
    unsigned int i, j;
    unsigned char *pu8Buff = pvbuff;

    printf("%s\r\n", title);
    for (i = 0; i < u32Len; i++)
    {
        printf("%02X", pu8Buff[i]);
    }
    printf("\n");
}

网友A:
有时候没预留串口就不用了,直接用指示灯或者直接在屏幕上打印。

网友B(2025-08-28):
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对比波特率;发固定帧检测时序;用回环测试验硬件;加时间戳区分收发,快速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