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咱们LKS MCU 全系列用户手册都有485 通信地址匹配寄存器是否是说我们的芯片直接支持RS485 MODBUS 通信?

楼主(2025-04-05):
请教:咱们LKS MCU 全系列用户手册都有485 通信地址匹配寄存器是否是说我们的芯片直接支持RS485 MODBUS 通信?

网友A:
可以了解一下手册多机通信的方式

楼主:
哦,我应该把手册上的 “485 通信地址匹配寄存器” 理解为这种UART多机拓扑里面的从机对应地址,是么?
如果是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设置了“485 通信地址匹配寄存器” 为"0x53",芯片就会过滤掉其他的UART通信,不用我自己再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