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内部FLASH的字节操作

楼主(2025-04-06):
一般32位单片机的内部FALSH是不支持字节操作的,有的可以按字节读取,但是不能按字节写入。

而且,一般单片机内部FALSH擦除的最小单位都是页,如果向某页中的某个位置写入数据,恰好这个位置的前面存了其他数据,那么就必须把这页擦除,存的其他数据也会丢失。
实际上就是说内部的FALSH不好做改写的操作,如果有很多数据需要存放,最好是分页存储。这也是FALSH与E2PROM最大的区别,后者支持按字节操作且无需擦除,即使某一个地址写坏了,也不影响其他地址。
下面介绍一种方法让内部FLASH"支持"字节操作,且同一页的其他数据不受影响。
方法原理很简单,下面简单介绍下原理:
1.根据要写入地址,计算出该地址位于哪一页;
2.读出整个页,存入缓存BUF;
3.将要写入的数据按位置更新到BUF中;
4.擦除该页;
5.写入整个BUF。
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弊端很明显:
1.耗时长  每次写都要读整个BUF,然后还要先把数据存到BUF里,然后再写入整个BUF;
2.FALSH擦写次数增加,降低使用寿命;
下面给出测试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C语言标准库
#include "flash.h"

#define USER_FLASH_START_ADDR   0x01070000   //FLASH最后两个扇区  供用户使用

u32tou8 u32data;//定义一个联合体

//==================================================================================
// 获取某个地址所在的页首地址
// addr:FLASH地址
// 返回:该地址所在的页 共128页(0~127)
//==================================================================================
unsigned int FLASH_GetFlashPage(unsigned int addr)
{
          if (IS_FLASH_ADDRESS(addr))
                {
                   return  (addr&(~0xFFF));//清0低12位就是该页的起始地址
          }
}
//==================================================================================
// 从FLASH中读取 一个字(32位)
// addr:读取地址
// 返回: 读到的字数据
//备注: 地址为4字节对齐
//==================================================================================
unsigned int FLSAH_ReadWord(unsigned int addr)
{
    return (*(unsigned int *)addr);
}

//==================================================================================
//从FLASH指定地址 读取数据
//备注: 读取数据类型为32位  读取地址为4字节对齐
//==================================================================================
void  FLASH_Read(unsigned int        Read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NumToRead)
{
    unsigned int i;
          u32tobyte cache;
    for(i=0; i<NumToRead; i+=4)
    {
            cache.u32data=FLSAH_ReadWord(ReadAddr+i);
                                    pBuffer[i]=cache.buf[0];
                                           pBuffer[i+1]=cache.buf[1];
                                          pBuffer[i+2]=cache.buf[2];
                                          pBuffer[i+3]=cache.buf[3];
    }
}

//==================================================================================
// 向FLASH指定地址 写入大量数据
// WriteAddr:写入首地址
// pBuffer:数据首地址
// NumToWrite:需要写入数据的大小
// 返回: 4=成功  1,2,3,5=失败
// 备注:
//==================================================================================
FLASH_Status  FLASH_Write(unsigned int        Write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NumToWrite)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u32tobyte cache;//联合体定义
    unsigned int startaddr,endaddr,pageaddr=0;
          unsigned char buffer[4096];//4K缓冲区 对应FALSH 1页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index,remain;
    startaddr = WriteAddr;
    endaddr = startaddr+NumToWrite;//结束地址

    FLASH_Unlock();
    FCU->RO = 0;//去掉所有扇区写保护
    //==================================================================================
    // 判断写入地址是否非法  起始地址或者结束地址不在FALSH范围内则退出
    //==================================================================================
    if(!(IS_FLASH_ADDRESS(startaddr)&& IS_FLASH_ADDRESS(endaddr))) return FLASH_ERROR_PG;

           while(startaddr < endaddr)
                 {

                //==================================================================================
    //1.计算起始地址在FALSH哪一页,并获取该页的首地址
                //2.计算起始地址在该页的偏移量
    //3.计算该页还剩余多少字节没写入数据
    //==================================================================================
                          pageaddr = FLASH_GetFlashPage(startaddr);//获取起始地址所在页的页首地址
                          index = startaddr-pageaddr;//4K缓冲区内偏移地址
                          remain=4096-index;//缓存区剩余大小
    //==================================================================================
    // 将该页数据读入4K缓冲数组,后面读写都是对该缓冲数组操作
    //==================================================================================
                    for(i=0;i<4096;i+=4)//读取一页到缓冲buff
                          {
                                    cache.u32data=FLSAH_ReadWord(pageaddr+i);
                                    buffer[i]=cache.buf[0];
                                           buffer[i+1]=cache.buf[1];
                                          buffer[i+2]=cache.buf[2];
                                          buffer[i+3]=cache.buf[3];
                                }
    //==================================================================================
    // 擦除FALSH对应的页,FLASH只能按页擦除,
                // 这一页数据已经被读到缓冲数组中了 之前的数据也保留下来了
    //==================================================================================
                                status = FLASH_ErasePage(startaddr);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return status;//擦除1页 4K字节
    //==================================================================================
    //1.判断要写入的数据是否大于该页剩余容量(即计算写入的数据长度是否跨多页)
                //2.将需要写入的数据转存到缓冲数据
    //==================================================================================
                                if(NumToWrite > remain)//需要写入的数据量大于缓冲buf剩余字节数
                                {
                                        for(i=index;i<4096;i++)//将需要写入FALSH的数据写入缓冲buff
                                        {
                                                         buffer[i]=*(pBuffer++);
                                        }
                                        NumToWrite-=remain;//需要写入的数据长度-本次已经写入的数据长度
          startaddr+=remain;//地址向后偏移本次写入的字节数
                          }
                                else
                                {
                                  for(i=index;i<NumToWrite+index;i++)//将需要写入FALSH的数据写入缓冲buff
                                        {
                                                         buffer[i]=*(pBuffer++);
                                        }
          startaddr+=NumToWrite;//地址向后偏移本次写入的字节数
                                }
    //==================================================================================
    // 将缓冲数组(4K)写入FLASH 对应的页
                // 此处必须从页首写入,因为缓冲数组正好4K,对应FALSH 1页
    //==================================================================================
                                for(i=0;i<4096;i+=4)//将缓冲buffer写入 FALSH
                          {
                                    cache.buf[0]=buffer[i];
                                           cache.buf[1]=buffer[i+1];
                                          cache.buf[2]=buffer[i+2];
                                          cache.buf[3]=buffer[i+3];

                                          if((status=FLASH_ProgramWord(pageaddr+i,cache.u32data))!= FLASH_COMPLETE)
                                                {
                                                                FLASH_Lock();
                                                                return status;//写入失败 FLASH上锁
                                                }
                                }
                 }
    FLASH_Lock();
}

其中还有个联合体的定义: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data;
    unsigned char buf[4];
}
u32tou8;

FLASH_ErasePage、FLASH_ProgramWord、IS_FLASH_ADDRESS 这三个都是单片机FLASH的库函数
各家单片机不同,但功能基本相同,这里不再提供源码。
最后提供以下两个FLASH接口即可:

  1. FLASH_Write(unsigned int    Write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NumToWrite);

  2. FLASH_Read(unsigned int    ReadAdd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NumToRead)

演示:1.为方便查看结果,测试从0x1070FFC的位置开始写入数据,FLASH地址分布如下图所示:
这里展示了FLASH连续两页的地址,首先将这两页全部擦除。

2.接着从1070FFC的位置开始写入56个1,这样就保证了数据跨越了1页。

  1. unsigned char write[]=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writesizeof);

  1. unsigned char write2[]={"23456789"};
  2. FLASH_Write(0x01070FFE,write2,sizeof(write2));

注意:最后的00是因为字符串的结尾字符是“\0”
3.紧接着,在0x1070FFE位置写入新的字符串,也要保证写入长度跨越1页

可以看出,0x1070FFE~0x1071006的位置被写入了新的字节,但这两页的其他位置数据保持不变。
总结:1.实际使用时,如果不是受限于成本或者FLASH大小,不建议这样读写内部FLASH,以为stm32内部FLASH也就
10W次寿命,这样频繁擦写会大大降低FLASH寿命。
2.如果保存的数据不多,建议每个数据都单独存1页,这样不用考虑擦除时会把其他数据也一并擦除。

网友A(2025-05-07):
这不都是有例程的吗,一般来说

网友B:
FLASH存储器核心特性物理单元:以页(Page)或扇区(Sector)为单位,典型页大小为512B~2KB(如STM32为1KB/页,ESP32为4KB/页)。

网友C:
操作限制擦除:必须整页/扇区擦除(不可部分擦除)。写入:仅支持将1→0(需擦除后才能重新写入1)。寿命:典型1万~10万次擦写(高端芯片可达100万次)。

网友D:
使用CRC校验(如STM32的硬件CRC模块)验证整页数据。

网友E:
磨损均衡避免固定地址反复擦写,延长FLASH寿命。

网友F:
写入对齐优化最小写入单位:STM32为半字(16位),ESP32为字(32位)。建议:按最小单位对齐写入,避免跨半字/字操作。

网友G:
中断安全,FLASH操作期间禁用中断,防止任务切换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H:
这个方法虽然可以解决字节写入的问题,但是效率和寿命损耗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I:
写入失败,未解锁FLASH/地址越界/正在擦除

网友J:
数据错误,写入前未擦除/对齐错误,确保擦除后写入,按最小单位对齐

网友K:
操作超时,FLASH忙或电源不稳定,增加超时检测,使用稳定电源

网友L:
这个方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字节级别的操作,但正如你所说,这样做会大大增加FLASH的擦写次数,影响其使用寿命。在实际应用中,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频繁的擦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