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25-04-06):
这个电路是个光眼的发射端电路,蓝色是实际测量的电压,能看出来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不太理解这个电路作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设计。
三极管丝印是2L,应该是BT5401,我找了份手册,感觉这个曲线图跟实际测量结果不对应,这个三极管是不是其他型号的。我把这个元件拿下来用欧姆档测量了几个引脚间的电阻,EB和CB间阻值均为15K左右,其他方向都是∞,这会不会是个NPN

网友A:
把NPN的电路换成PNP就不会了?上下颠倒一下呗。

网友B:
普通点灯

网友C:
就是个简单的LED驱动,只要是稳定LED电流的作用。

网友D:
画的图乱七八糟的。像盗版。整理一下就好理解了。

网友E:
简单的双三极管恒流电路,有这么难理解吗?

网友F:
PNP管上14V的压降,Rce是个非线性电阻,功耗散热?这种设计的意义何在

网友G:

我这里怎么看不到这图啊, 请问这图是在哪里可以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