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找人开发)STM32控制带反馈有刷直流电机位置

楼主(2025-04-06):
价格:¥5000 元
项目预算:¥5000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
项目描述:
        简略描述:
        通过SPI给MCU指定直流减速电机的角度(0-5000mV),MCU通过AD读取电位器反馈电压,然后通过PID计算,输出PWM控制H桥。控制精度+-10mV(即,电机停止位置在设定值的范围)。

        细节需求:
1.产品:可调稳压电源DC12V供电,驱动直流减速电机(500mA),电机自带电位器反馈电压0-5V(需要设计电源转换,提供稳定的DC5V)。
2.驱动硬件设计:单片机MCU+H桥+电源芯片,需要考虑抗干扰,体积尽量小巧。型号优先选择(MCU:STM32F042F6P6,AD:ADS1115,H桥:TB67H450FNG
3.SPI接收控制命令:停止、正转、反转、自动(先切换到自动模式,然后设定位置,电机运行到指定位置)、目标位置、输出频率、输出占空比(如果PID自动控制,不需要)。
指定区域接包方:
        4.SPI发送状态命令:停止、运行、当前位置、返回目标位置设定值、返回输出频率设定值
        5.补充说明:以上位置都用mV单位判断与控制,所有命令通过SPI通信发送和读取。

去竞标

网友A:
电机的位置信号一般都用轴编码器来反馈。用电压信号不精确。你的要求比较奇怪。

网友B:
您好,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我有一些STM32和电机控制的经验,可以详细讨论项目周期和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