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VG不能用printf输出

楼主(2025-04-06):
AT32F407VG不能用printf输出,麻烦帮我测试一下这个程序,刚接触这个芯片,例程可以正常输出,这个是用软件自动生成的工程,谢谢,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请勿重复发帖。我刚有测试你代码,printf函数是正常输出的。请仔细检查连线。
注意:如果你使用的AT START F407,请确保连线只需要接一个USB线即可调试/下载/打印。
如下图

网友A:
AT START F407 接线图如下:

网友B:
应该是自动生成的引脚和例程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自动生成的引脚和例程不一样吧

网友C:
串口相关的引脚已经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模式

网友D:
使用fputc重定向

网友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t32f407.h"

// 重定向printf函数到串口输出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等待串口发送缓冲区为空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return ch;
}

网友F:
串口线与开发板和电脑之间的连接稳固,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G:
请检查串口是否真的被初始化并且正在发送数据。你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TX引脚上的信号。

网友H:
编译器的目标设置与所使用的 AT32F407VG 芯片型号匹配,包括芯片的架构、指令集等设置。不匹配的设置可能导致生成的代码在芯片上无法正确运行。

网友D(2025-05-06):
正确配置了一个或多个串口(例如USART1),以便能够发送数据出去。

网友I:
一般需要在代码中定义fputc函数,将printf函数的输出重定向到串口的发送函数。

网友J:
可以尝试更换一根串口线或使用其他串口进行测试

网友K:
可以通过重写int __io_putchar(int ch)或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实现。

网友L:
检查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M:
编写简单的测试代码,尝试发送一些基本的字符串,以确认串口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N:
需要对printf函数进行重定向,使其能够通过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O:
初始化USART并重定向stdout。

网友P:
检查缓冲和编译器优化设置。

网友Q:
如果使用的是外部电源,检查电源是否稳定,电源纹波是否过大,过大的电源纹波可能会干扰串口通信,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影响printf函数的输出。

网友E:
若输出大量数据,可能因缓冲区满导致阻塞,可添加延时或优化发送逻辑。

网友R:
查是否链接了正确的标准库文件。

网友S:
如果缺少这些文件,编译器将无法找到printf函数的定义,从而导致链接错误,无法正常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T:
需要将printf的标准输出重定向到所选择的串口。

网友U:
printf的重定向接口函数写没有?

网友V:
首先检查串口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硬件连接和软件初始化。

网友W:
没有重定向putc函数把

网友X:
可以尝试将优化级别设置为较低的值,如 - O0 或 - O1,然后重新编译项目,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Y:
#include "at32f4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重定向fputc以支持print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 发送字符到串口
    return ch;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printf("Hello, AT32F407VG!\n");

    while (1)
    {
        // 主循环
    }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没有禁用对printf的支持

网友O:
printf函数之前的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导致程序在调用printf之前就退出了。

网友Z(2025-07-15):
引用 网友A:
请勿重复发帖。我刚有测试你代码,printf函数是正常输出的。请仔细检查连线。
注意:如果你使用的AT START  ...

版主牛啊,太认真负责了,代码没问题的基本就是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