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 F4 和 F1 上printf不起作用

楼主(2025-04-06):
用 STM32F429 Discovery 板和 CUBE IDE。在调试配置中,启用了 SWV,设置了内核时钟,启用了实时执行。在 main.c 部分代码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0;
   for(i=0; i<len; i++)
      ITM_SendChar((*ptr++));
   return len;
}
在无限循环中放置一些 “printf”。在 Serial Wire Viewer 设置,ITM Stimulus Ports I 使能端口 0,并按下 Start Trace 按钮。但是当我启动程序时,SWV ITM 数据控制台中没有任何反应,空白。
在STM32F103C8 同样的操作,也没有效果。然后我用 STM32L476 Nucleo 和 STM32H743 Nucleo 进行了尝试,效果很好。
为什么在 F4 和 F1 上不起作用?

网友A:
电源问题?电压波动可能导致调试功能异常。

网友B:
软件冲突,关闭其他工具,仅使用 STM32CubeIDE 进行调试。

网友C:
时钟配置有误?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E:
更新 ST-Link 调试器的固件和 STM32CubeIDE 到最新版本。

网友F:
用最简单的代码测试 SWV 功能,例如仅在 main() 中调用 printf(),排除其他代码的干扰。

网友G:
你要看看你的串口配置了没,重定向配置了么

网友H:
一般来说,应该是未启动microlib库也会这样的

网友I:
标准库重定向问题(未实现 _write _putchar

网友J:
printf 默认依赖底层 _write _putchar 函数将输出发送到终端。如果未重定向这些函数到具体的硬件(如 UART),printf 不会生效

网友K:
一般需要重定向输出到 UART(或其他外设)。这样才有可能会好使

网友L:
确保已初始化 UART 外设(如 huart1)。如果没有初始化串口也不行啊

网友M:
有可能是你未启用标准库的 USE_FULL_ASSERT MICROLIB 配置

网友N:
3. UART 外设未正确初始化,printf 的输出依赖于 UART,但 UART 未初始化或配置错误(波特率、引脚等)

网友O:
确认引脚映射正确(如 USART1_TX 对应 PA9 F1,或 PA9/ PB6 F4)。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 UART 引脚是否有信号

网友P:
堆栈空间不足,printf 可能使用动态内存或较大的栈空间,若堆栈配置过小会导致崩溃

网友Q:
F1  F4肯定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