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仿真 2-5 分钟后断联

楼主(2025-04-06):
使用 STM32CubeIDE,通过 USB 端口和板载 ST-Link 连接 STEVAL-SPIN3204 板。在启动仿真后大约 2-5 分钟提示“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10 次,然后打印“ebugger connection lost.Shutting down...”。此时,可以再次成功重启仿真。在调试窗口打印 Target is not respond。可以单步执行、运行、在断点处停止、查看和修改变量等。
即使我只是启动调试会话而从未触摸键盘,也会出现此问题,确认过看门狗设置禁用。

网友A:
我之前在 F3 上也碰到类似情况,后来换了根 USB 线才发现是接触不良,建议先试试换线或者换个 USB 接口。

网友B:
有没有留意一下 ST-Link 接口的温度?我遇到过 ST-Link 微热后不稳定掉线的情况,加个风扇竟然好了。

网友C:
看你说“哪怕不操作也掉”,有点像是 IDE 或驱动本身的问题,试试更新 CubeIDE 或 ST-Link 驱动版本?

网友D:
我建议你打开 ST-Link Utility 或 CubeProgrammer 看能不能持续连接,如果也掉,那基本不是 IDE 的锅了。

网友E:
也有可能是 ST-Link 空闲状态下进入了低功耗或者遇到了 USB suspend,有没有设置 USB 的 power saving?

网友F:
你可以在 debug 配置里试试勾选 “Enable live expressions polling”,我之前就是这个开了导致 ST-Link 断掉。

网友G:
这个板子是不是供电不太稳?如果是 USB 给板供电的话,可以测一下 3.3V 是否在掉线瞬间有抖动。

网友H:
我的解决办法是调试时改用 SWD 而不是 JTAG 接口(虽然默认就是 SWD),但重新配置一遍居然好了。

网友I:
我也遇到过仿真掉线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程序中用了 __WFI() 低功耗指令,导致 debug session 异常退出了。

网友J:
如果重启仿真又可以跑,可能是 firmware 触发了某种内部 fault,建议你在调试器断开前插一个无限循环看是不是程序自己跑飞了。

网友K:
调试接口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L:
增加调试器的超时设置,避免因响应较慢而断连。

网友M:
硬件连接可能不稳定。

网友N:
检查ST-Link调试器与目标板的连接是否牢固,尤其是SWD接口的引脚。

网友O:
目标板供电不稳定可能导致调试器与目标板之间的通信中断。

网友P:
用万用表检查目标板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Q:
目标板可能在调试过程中意外复位,导致调试器失去连接。

网友R:
ST-Link调试器的固件版本过旧或驱动程序不兼容。

网友S:
更新固件和驱动。

网友T(2025-11-06):
试试换个新线,或者换个 USB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