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CubeIDE 错误 “Cannot access memory at address...”

楼主(2025-04-06):
我有两快Nucleo-L073RZ 板(一个在家里,一个在办公室),用 STM32CubeIDE 在这两个板上加载和调试。在两种情况下,相同的程序、相同的 IDE。办公室的那个工作得很好。家里的那个出错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Cannot access memory at address 0x7ffffbc

这两个板子都运行最新的 ST-Link 固件并且更新时提示没有新版本。

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我家里这块板子电压不稳,换了根 USB 线和接口就正常了,可以试试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B:
这个地址 0x7FFFFBC 看起来像是非法访问,有可能你家里那块板的 flash 被写坏了,建议先用 CubeProgrammer 完全擦除一下再试。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你在家这块板子之前下载过有 option bytes 设置错误的程序?检查下读保护是不是被开启了。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看在 CubeIDE 的 Debug Config 里启用 “Connect under reset”,有时候能避开这种访问失败的问题。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现象,最后是把 ST-Link 的固件重新刷了一次(虽然提示已是最新),问题就没了。

网友F:
家里的这块板有没有被你焊接过什么额外电路?可能引脚状态影响到启动或者 debug 接口。

网友G:
如果是 L073 的 Nucleo,可以试试把 Boot0 用跳线拉高,用 CubeProgrammer 连接擦除一次,然后重新烧录。

网友H:
看错误像是 CPU 根本没运行或者跑飞了,可以在 debugger 启动的时候尝试 halt CPU,看能不能定位在哪个地址卡住了。

网友I:
家里板子你可以在 debug 前单独用 CubeProgrammer 连一次,确认能不能正常读 flash,如果读不到,估计 flash 控制器出问题了。

网友J:
一样的 IDE 一样的程序,不一样的板子出问题,一般就是硬件状态不一样了,先排查供电、BOOT 配置和 flash 锁定状态吧。

网友K: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L:
检查电压和复位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M:
最可能的原因是 硬件连接问题 或 开发板硬件故障。

网友N:
复位电路异常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常连接。

网友O:
换 USB 线,同时避免端口供电不足或接触不良。

网友P:
建议检查 USB 线、电源和调试器驱动。如果硬件检查无问题,可以尝试更换调试器或重新烧录固件。

网友O:
检查开发板的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亮起。如果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查看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Q:
ST-Link芯片坏了可能。

网友R:
调试接口选择错误?

网友S:
ST-Link 的驱动程序是否有正确安装。

网友T:
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 ST-Link 是否被正确识别,无黄色感叹号或错误提示。

网友U:
开发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K:
重新生成初始化代码,并重新编译工程。

网友V:
调试器配置错误或者芯片被锁定导致的。

网友W:
电磁干扰或者静电影响。

网友X:
在使用 STM32CubeIDE 开发 STM32L562 项目时,出现 Cannot access memory at address... 错误,通常与硬件配置、调试器设置或代码问题相关

网友Y:
调试器(如 ST-Link)与目标芯片连接不良。目标芯片未正确供电或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Z:
建议检查调试器与开发板的连接是否牢固。确保目标芯片已正确供电,避免进入低功耗模式。尝试重新插拔调试器或更换调试器

网友AA:
STM32CubeIDE 中的调试器配置不正确。调试器固件版本过旧

网友AB:
链接脚本配置错误,导致调试器尝试访问非法内存地址。或者是使用了错误的启动文件或芯片型号

网友AC:
代码中存在空指针解引用、数组越界或非法内存访问。使用了未初始化的变量或指针

网友AD:
检查数组访问是否越界。使用调试工具逐步执行代码,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AE:
Flash 区域被写保护,导致无法访问。Boot 引脚配置错误,导致调试器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AF:
使用 ST-Link Utility STM32CubeProgrammer 解锁 Flash。检查 Boot 引脚配置,确保调试器能够正常访问芯片

网友X:
LTDC FMC 的时钟频率需与屏幕规格匹配,过高可能导致显示异常。确保帧缓冲区大小足够

网友AG:
STM32CubeIDE 或相关工具链存在 Bug。计算机用户名包含中文字符,导致软件运行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