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G1K08A软件版本建工程找不到型号

楼主(2025-04-06):
求助STC8G1K08A使用哪个编程软件版本?建工程时找不到STC8G1K08A型号,是否有对应的代替型号?刚入行小白,求多指教,感谢!

网友A:
运行官方的下载软件,有一排菜单,其中 “Kiel仿真设置” 里有驱动,安装上就有了

网友B:
去官网找例程

网友B:
然后安装STC8G1K08A对应软件的支持包 大部分是keil

网友C:
添加一下即可

网友D:
直接用AT89C55就行

楼主:
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