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保护的芯片其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5-04-06):
如下是一款具有IGBT保护的驱动芯片,其如何检测并判断IGBT故障,并且在什么情况下触发该故障?尤其是在一类短路和二类短路时是否应该触发,具体如何检测?

网友A(2025-05-07):
就是检测驱动信号到来以后的Vce的电压值,然后比较器比较和驱动信号一起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