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 STM32CubeIDE 的 STM32091C-E 中的 SPI 函数

楼主(2025-04-06):
使用评估板的 SPI 总线连接到 FPGA。但是,CN7的引脚 PE15的 MOSI 端口没有信号。在用户指南UM1817中,表23说,要断开与STM32091C-EVAL板上的功能块的连接关系,也就是去掉R83。
是不是意味着我需要去掉电阻 R83,然后才能使用这个端口?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目前还不能访问fpga。

网友A:
是的你理解没错,我之前用这块板子也踩过这个坑,PE15 默认是连接到其他功能块的,R83 要先拆掉才能正常输出 SPI 信号。

网友B:
UM1817 那个表确实就是在说板载功能和外部引脚之间的冲突,你想用 PE15 做 MOSI,R83 必须去掉。

网友C:
你可以先量一下 PE15 的电压看看是不是一直被拉着,如果是,那基本就能确定是板上电阻干扰了。

网友D:
我当时是直接把 R83 拿掉,然后 SPI 就能跟 FPGA 通了,你这边也可以试试,应该就能看到信号了。

网友E:
有些评估板上的 SPI 信号默认接到 Flash 或其他芯片上,很多时候得动手动跳线或者拆电阻,STM 的板子这点有点麻烦。

网友F:
建议你先把 R83 拆了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再查查其他 SPI 的引脚有没有被用掉,有时候 CN7 上的其他脚也会冲突。

网友G:
你也可以换一组 SPI 试试,F0 系列还有别的 SPI 可用,只要在 CubeMX 里配置一下引脚映射就行。

网友H:
如果拆 R83 麻烦,也可以先用飞线接个临时 MOSI 到别的引脚测试,先验证 SPI 配置没问题。

网友I:
另外注意一下是不是 SPI 被别的函数初始化覆盖了,有时候 HAL 的 init 顺序也会导致 MOSI 没信号。

网友J:
FPGA 端的管脚有没有上拉或者配置成输入?有时候 STM32 没信号,其实是对面电平被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