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egger J-Flash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25-04-07):
CubeIDE 编写程序生成了 .hex 文件,想用 Segger J-Flash 程序和 J-Link Plus 设备下载该程序。
在 J-Flash 中新建了一个项目,配置芯片STM32F103RG。
连接设置为 SWD。
打开使用 CubeIDE 生成的 .hex 文件。
当我单击“Program”按钮时,它给出了以下错误:
---------------------------------------------------------------------------------------------------------------
Programming Failed @ address 0x08000000 (program error)
Failed to program target.
---------------------------------------------------------------------------------------------------------------
地址 '0x08000000' 有问题吗?
可能还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目标芯片的启动地址不匹配导致的吧。

网友A:
J-Link Plus 可能没有正确连接到目标芯片。

网友B:
将BOOT0 引脚设置为 0。

网友C:
Boot 配置问题,如果 BOOT0 引脚被设置为 1,芯片可能尝试从系统存储器或其他存储区域启动,而不是用户闪存。

网友D: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E:
J-Flash 的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无法正确写入目标芯片。

网友F:
STM32 芯片可能启用了RDP或WRP。

网友G:
将 .hex 文件转换为 .bin 文件,然后使用 J-Flash 加载 .bin 文件。

网友H:
调试器固件版本没升级吗?

网友I:
更新 J-Link Plus 的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J:
检查 J-Link Plus 的硬件连接,SWD 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K:
检查芯片是否被保护,必要时解除保护。

网友L:
可以尝试使用 ST-Link 进行编程,以排除 J-Flash 或 J-Link Plus 的问题。

网友M:
更新 J-Link Plus 的固件。

网友N:
使用 .bin 文件代替 .hex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