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5270的CAN速率

楼主(2025-04-06):
请问MM32F5270系列的MCU,FlexCAN所支持的速率(数据段)是多少?用户手册中仅提及1Mbps。

网友A:
CAN总线速率(波特率)由以下几个参数决定:

时钟源频率:CAN控制器的工作时钟

分频系数:对时钟源进行分频

时间段配置:包括同步段、传播段、相位缓冲段等

网友B:
终端电阻:总线两端需要接120Ω终端电阻

网友C:
MM32F5270的CAN控制器时钟通常使用APB总线时钟作为CAN时钟源。

网友D:
CAN波特率 = CAN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 (1 + Tseg1 + Tseg2))

网友E:
以下是基于APB1时钟为48MHz的常见配置:

网友F:
需要对io口进行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CAN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CAN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G:
FlexCAN模块在MM32F5270系列的MCU中确实支持1Mbps的数据速率

网友H:
FlexCAN的最大支持通信速率也就1Mbps

网友I(2025-05-09):
MM32F5270 系列的 MCU 的 FlexCAN 理论上支持 CAN FD 协议,速率(数据段)最高可达 8Mbps,但用户手册中仅明确提及标准 CAN 速率为 1Mbps,实际支持的更高速率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及硬件配置确认

网友J:
FlexCAN 模块是 CAN 协议的一个高完成度版本,支持标准和拓展数据帧,并带有动态数据率(Flexible Data Rate,CAN FD)协议和 CAN 2.0 B 版本协议。

网友K:
该模块的数据缓冲器存在于嵌入 FlexCAN 的 RAM 中,支持长达 64 字节的数据传输

网友L:
根据技术规格,MM32F5270 的 FlexCAN 模块频率最大可达到 8Mbps,这主要得益于 CAN FD 协议对数据段速率的提升。

网友M:
用户手册中仅明确提及了 1Mbps 的标准 CAN 速率,这可能是出于对传统 CAN 应用的兼容性考虑。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若需使用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应确保硬件配置:确认硬件设计满足高速 CAN 传输的要求,包括 CAN 收发器的选择、终端电阻的配置等。

网友O:
在初始化 FlexCAN 模块时,需正确配置 CAN FD 相关的参数,如数据段速率、波特率预分频器等。

网友P:
由于并非所有 CAN 网络设备都支持 CAN FD 协议,因此在将 MM32F5270 接入现有 CAN 网络时,需进行兼容性测试,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Q:
你就按照1M的速度设计呗

网友R:
这个没注意,应该是比1M的速率大吧

网友S:
理论上速率最高可达8Mbps。

网友T(2025-06-30):
理论上限为 1Mbps(实际应用中受线缆长度、终端电阻等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