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ELF 与bin文件不一致

楼主(2025-04-06):
如何解释下载到 MCU 的 ELF 文件与使用 objcopy 创建的二进制文件之间的不匹配?
使用 CubeProgrammer 从 MCU 中读回了程序代码,并与 .bin 文件进行了比较。
有两个方面的不匹配:
* 中断向量和 .text 之间的 8 字节填充。
* 多个字节的不一样。所有这些字节都加载为 5C,

比较文件 read-out.bin 和 foo.bin
........................
0000AD10: 5C 2F
0000AD14: 5C 2F
0000AD18: 5C 2F
0000AD22: 5C 2F
0000AD2D: 5C 2F
0000AD3D: 5C 2F
0000AD45: 5C 2F
0000AD5A: 5C 2F
0000AD5E: 5C 2F
0000AD78: 5C 2F
0000AD7C: 5C 2F
0000AD80: 5C 2F
........
0000B339: 5C 2F
0000B34E: 5C 2F
0000B352:5C 2F
在映射文件中,这些字节位于 C 函数的 .rodata 部分中:
.rodata        0x000000000802acc8       0x46 Core/Src/main.o *fill*         0x000000000802ad0e        0x2  .rodata        0x000000000802ad10       0x66 Drivers/STM32H7xx_HAL_Driver/stm32h7xx_hal_cortex.o *fill*         0x000000000802ad76        0x2  .rodata        0x000000000802ad78       0x63 Drivers/STM32H7xx_HAL_Driver/stm32h7xx_hal_crc.o *fill*         0x000000000802addb        0x1  .rodata        0x000000000802addc       0x66 Drivers/STM32H7xx_HAL_Driver/stm32h7xx_hal_crc_ex.o
为什么这些字节会有不同?

网友A:
我之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用 CubeProgrammer 读出来的 bin 总是多出些奇怪的值……最后发现是链接脚本里填充段的问题。你链接文件能贴一下吗?

网友B:
会不会是 objcopy 把某些填充的段优化掉了?你试试加 --pad-to 或 --gap-fill 参数看有没有差别。

网友C:
5C 这个值很可疑,有点像某种保留字节或者初始化默认值?可能是编译器或者链接器自动填的。

网友D:
看你列出的地址,刚好落在 .rodata 这些只读段中,估计和对齐或者填充有关。我猜 read-out 的是 MCU 真正烧录进去的内容,但 objcopy 会省略空洞。

网友E:
你是不是用的是 H7?我记得 H7 有些 cache 或 AXI bus 的行为会影响 Flash 的填充,有可能会看到和 bin 文件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F:
有一种可能是 .bin 文件其实没有包含某些零散的段,而 MCU 中的 flash 区是按 32bit 填满的,所以读出来多了些 5C。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用 .hex 文件代替 .bin,有时候 Intel Hex 会更完整地保留地址映射信息,拿它来对比说不定更准确。

网友H:
中断向量和 .text 中间的 8 字节填充可能是因为链接时强制对齐到了某个边界,Flash 的地址对齐规则有时候比较挑。

网友I: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是 map 文件救了我,把两个地址一对照,发现 bin 文件其实缺了一些填充段,objcopy 默认会跳过。

网友J:
建议你用 readelf -S 和 objdump -h 看下 ELF 的段布局,再和 bin 一比对,就能发现哪些段被落下了,基本都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