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为什么RISC-V也选择使用SWD这种两线制,但是还不支持JLINK的SWD呢?

楼主(2025-04-07):
比较好奇,为什么RISC-V也选择使用SWD这种两线制,但是还不支持JLINK的SWD呢?

网友A:
因为协议不一样吧

网友B:
为什么我使用Eclipse+RISC-V开发的一款产品,debug口需要这么多信号引脚?是因为自研芯片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使用Eclipse+RISC-V开发的一款产品,debug口需要这么多信号引脚?是因为自研芯片自定义的?

...

这不是JTAG的吗,而且真的耶,为啥你的这么多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JTAG的吗,而且真的耶,为啥你的这么多接口

芯片开发部门提供的,我使用的仿真器是 C232HM-DDHSL-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开发部门提供的,我使用的仿真器是 C232HM-DDHSL-0:

这个应该是虚拟的串口,也就是USB虚拟的串口

网友C:
最好是USB  调试接口。
下载,追踪,连接HID外设,UART ,供电都可以一条线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虚拟的串口,也就是USB虚拟的串口

类似于USB转UART吧

网友D(2025-08-28):
因为他的代码里面没有支持啊,很正常,swd调试万一还有知识产权不是开源呢

网友E:
RISC-V 允许芯片厂商自定义调试接口细节(如信号电平、时序参数),部分厂商选择两线制物理层以简化设计,但未遵循 ARM SWD 的电气规范(如电平范围、时钟频率限制),导致 J-Link 的硬件驱动电路无法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