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工程塑料不适合打印圆弧形模型?

楼主(2025-04-07):
我们经常能在3D打印中看到各种形状的模型,但为什么不建议使用工程塑料来打印圆弧形模型呢?JLC3D小编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下。

我们都知道,工程塑料在FDM(熔融沉积成型)打印中,通常会采用分层堆叠的打印方式,那每一层之间必然会存在一定的衔接痕迹。

正因如此,在XY轴方向上遇到弧面或小角度平面时,其层纹会变得异常明显。从 JLC3D 小编实际打印的圆弧形模型(PLA材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模型表面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纹理,层纹之间的跨度较大,看起来反而不精细了。

尤其是当模型表面弧面较多时,更容易导致表面打印的粗糙甚至直接损坏,如下图,这样一来,就会降低模型的精度与美观度。

所以说,工程塑料并不适合打印圆形结构或复杂曲面模型,JLC3D小编建议大家选择尼龙或树脂材料,这两种材料在打印弧面时表现更佳,能有效减少层纹,提升表面光滑度。

网友A:
确实,工程塑料在打印圆弧形模型时的层纹问题比较明显,影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