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高级定时器8重复计数模式疑问

楼主(2025-04-07):
关于重复计数寄存器,手册里面的描述有冲突。
上图写的重复计数寄存器为16bit

这里写的是8bit

疑问:到底是8bit还是16bit?
我查看库函数里面定义的是16bit, 输入参数是8bit。
我实际操作用16bit好像也可以。
有些奇怪的问题,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系(我使用8bit也有这个现象)。
比如有时候会出现定时时间不准确了,查看了相关寄存器,div,pr,rpr值是正确的。 假设定时5ms,10ms,div,pr,rpr3个值不同,但定时时间是一样的。
调试查看div,pr,rpr寄存器,发现有按逻辑在周期更新为5ms,10ms

网友A:
RPR是16bit 的。定时时间的问题不太好定论,可否发个看看

网友B:
只能确定PRP是16bit的,时间不变我也不理解

网友C:
您好,RPR寄存器是16bit,这个地方是图示内容有误,后续版本文档会进行勘误。
“假设定时5ms,10ms,div,pr,rpr3个值不同,但定时时间是一样的。”
——不太清楚你是怎么配置的,最好有完整代码,或者你在官方例程中的代码基础上修改这三个值,看看定时时间是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