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21ic问答首页 - 请问F4A0芯片的定时器3,占空比设置时可以采用高边通道吗?

楼主(2025-04-07):
请问F4A0芯片的定时器3,占空比设置时可以采用高边通道吗?
libinskk2025-04-07
例如,SDK中很多修改占空比,都是采用如下的语句:
TMR4_OC_SetCompareValue(CM_TMR4_3, TMR4_OC_CH_UL,500);         这里的PWM通道是使用TMR4_OC_CH_UL的,
可否使用TMR4_OC_CH_UH来修改占空比,比如如下:
TMR4_OC_SetCompareValue(CM_TMR4_3, TMR4_OC_CH_UH,500);
是需要对哪里设置进行修改?如何修改?
感觉定时器的初始化结构很复杂,有没有原厂的人可以提供demo吗?

网友A: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B(2025-05-31):
只要通道初始化正确,TMR4_OC_CH_UH 和 TMR4_OC_CH_UL 都可以用于设置PWM的占空比。

网友C:
HC32F4A0的定时器通道(如UH、UL)需通过GPIO复用功能配置

网友D:
TMR3_OC_SetCompareValue函数的第二个参数需与硬件配置的通道一致。

网友E:
若硬件已配置为TMR3_OC_CH_UH,则可直接使用

网友F:
一般的话需直接操作寄存器,需配置比较寄存器(如CCRx)和输出控制寄存器(如CCER),确保极性、模式(PWM1/PWM2)与通道匹配。

网友G:
一定要保证目标引脚未被其他外设占用,且复用功能号正确。

网友H:
其实可以通过示波器监测输出波形,确认占空比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I:
我觉得如果想更新库函数参数或寄存器地址一定要重新初始化输出控制寄存器

网友J:
访问小华半导体官网中搜索HC32F4A0 TMR3 PWM Demo,获取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和开发文档。

网友K:
这个要是想要demo最好还是找官方的FAE问问

网友L:
应该官方会提供例程吧,尤其是定时器部分肯定会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