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触摸按钮-执行自定义任务-组件

楼主(2025-04-07):
[i=s] 本帖最后由 harchy 于 2025-4-7 22:12 编辑

触摸按钮执行自定义任务组件

项目简介

本项目基于RT8H8K001开发板 + RT6809CNN01开发板 + TFT显示屏(1024x600) + GT911触摸屏实现了一个多功能触摸按钮组件。系统具备按钮控制后执行任务的功能,可用于各类触摸屏人机交互场景。

硬件平台

  • MCU: STC8H8K64U(51单片机)(注:51 / ARM等单片机皆可)
  • 显示控制器: 瑞佑科技 RA8889或者RA6809
  • 显示屏: TFT 1024x600分辨率
  • 触摸屏: GT911电容触摸屏
  • MCU--显示控制器的通信方式: SPI-4

软件架构

软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模块:

  1. 主程序模块: 实现系统初始化、主循环和事件处理
  2. 按钮控件模块: 实现按钮的创建、绘制和交互处理
  3. 触摸屏模块: 实现触摸事件的扫描和处理
  4. 扩展:文字滚动模块: 实现文字的滚动显示效果

主要功能

系统提供四种测试按钮,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能:

  1. Flat Button: 平面按钮,点击后执行绘图,显示字符串两个任务
  2. Round Button: 圆角按钮,点击后执行绘图,显示字符串两个任务
  3. Disabled Button: 禁用按钮,禁用后按钮不可使用的显示状态
  4. Standard Button: 标准按钮,3D效果,点击后执行弹跳球动画与滚动显示的字符串两个任务

功能流程图

1. 主程序流程

2. 文字滚动功能流程 (Test_Click4)

代码详解

1. 主程序初始化

主程序在初始化阶段完成以下工作:

  • 配置MCU的I/O口
  • 初始化SPI通信
  • 初始化RA8889/RA6809显示控制器
  • 初始化GT911触摸屏
  • 加载背景图像
  • 创建和配置按钮控件
  • 显示提示信息
void main()
{
    // 声明按钮指针
    BUTTON* btn1;
    BUTTON* btn2;
    BUTTON* btn3;
    BUTTON* btn4;

    // MCU I/O口配置
    P0M0 = 0xff & cClrb5;   // 设置P0.5为双向口模式(SPI_MISO)
    P0M1 = 0x00;
    // 更多I/O配置...

    // SPI初始化
    SPI4_Init();

    // RA8889硬件复位和初始化
    RA8889_RST = 1;
    delay_ms(1);
    RA8889_RST = 0;
    delay_ms(1);
    RA8889_RST = 1;
    RA8889_Initial();

    // 初始化触摸屏
    GT911_Init();

    // 加载背景图像
    SPI_NOR_initial_JPG_AVI(1,0,BUS1,CS1,1);
    JPG_NOR(BINARY_INFO[0].start_addr, BINARY_INFO[0].img_size, canvas_image_width, 0,0);

    // 显示PNG图片
    SPI_NOR_initial_DMA (4,BUS1,CS1,1,0);
    SPI_NOR_DMA_png (BINARY_INFO[2].start_addr,Layer1,0,BINARY_INFO[2].img_width,BINARY_INFO[2].img_height);
    BTE_alpha_blending_32bit_Pixel_mode(BINARY_INFO[2].img_width,BINARY_INFO[2].img_width,BINARY_INFO[2].img_height,
                                      800,530,Layer0,canvas_image_width,
                                      800,530,Layer0,canvas_image_width,
                                      Layer1);

    // 显示标题文字
    Foreground_color_16M(color16M_white);
    Select_Font_Height_WxN_HxN_ChromaKey_Alignment(24,2,2,1,0);
    Goto_Text_XY(280,20);
    Show_String("Button Control Example");

    // 初始化按钮控件
    Button_Init();

    // 创建并配置4个按钮
    // ...创建按钮代码...

    // 绘制所有按钮
    Button_DrawAll();

    // 显示提示信息
    // ...显示提示代码...

    // 主循环
    while(1) {
        // 检测触摸屏
        if(CTP_INT == 0){
            GT911_Scan();
        }
        // 处理按钮触摸
        Button_HandleTouch();
        // 延时
        delay_ms(10);
    }
}

2. 文字滚动功能 (Test_Click4)

文字滚动功能实现了一个从左向右滚动的文本显示效果,同时展示了一个弹跳球动画:

  • 文本从右向左滚入屏幕,然后向右滚动
  • 两段文本之间有10个空格的间隔,形成循环显示
  • 弹跳球在固定区域内自由运动,碰到边界会改变方向
void Test_Click4(void)
{
    // 变量声明
    char str[] = " Button 4 custom function executed!";
    char display_buffer[100];  // 滚动文本缓冲区
    char temp[41];            // 临时缓冲区
    int str_len;               // 字符串长度
    int display_width = 40;    // 显示区域宽度
    int start_pos = -display_width + 5;  // 起始位置
    int i, j;
    int x, y, dir_x, dir_y;    // 球的位置和方向

    // 初始化文本和区域
    // ...初始化代码...

    // 准备滚动文本:原文本 + 10空格 + 原文本
    str_len = strlen(str);
    strcpy(display_buffer, str);

    // 添加空格
    for(i = str_len; i < str_len + 10; i++) {
        display_buffer[i] = ' ';
    }

    // 添加第二段文本
    strcpy(&display_buffer[str_len + 10], str);
    display_buffer[str_len * 2 + 10] = '\0';

    // 初始化弹跳球参数
    x = 38;
    y = 15;
    dir_x = 1;
    dir_y = 1;
    i = 0;

    // 动画循环
    while(1){
        // 清空区域
        BTE_Solid_Fill(0,canvas_image_width,0,LCD_Height,color16M_white,300,150);

        // 更新球位置并绘制
        // ...球位置更新代码...

        // 显示滚动文本
        memset(temp, ' ', display_width); // 用空格填充临时缓冲区
        temp[display_width] = '\0';       // 确保字符串正确终止

        // 处理负值的start_pos
        if(start_pos < 0) {
            // 先填充部分空格
            for(j = 0; j < -start_pos && j < display_width; j++) {
                temp[j] = ' ';
            }
            // 再填充可见的字符串部分
            for(; j < display_width && j + start_pos < strlen(display_buffer); j++) {
                temp[j] = display_buffer[j + start_pos];
            }
        } else {
            // 正常填充
            for(j = 0; j < display_width && j + start_pos < strlen(display_buffer); j++) {
                temp[j] = display_buffer[j + start_pos];
            }
        }
        temp[display_width] = '\0'; // 确保字符串终止

        // ...显示文本代码...

        // 更新滚动位置
        start_pos++;
        if(start_pos > str_len + 10) {
            start_pos = -display_width + 5;
        }

        // 检测退出条件
        if(CTP_INT == 0) break;
    }
}

使用说明

程序操作流程

  1. 程序启动后,会显示四个按钮和提示信息
  2. 点击不同的按钮可以进入不同的功能模式:
    • Flat Button: 绘图和显示一串字符
    • Round Button: 绘图和显示一串字符
    • Disabled Button: 绘图和显示一串字符
    • Standard Button: 显示弹跳球和滚动文字效果

文字滚动模式使用说明

  1. 点击"Standard Button"进入文字滚动和弹跳球模式
  2. 观察文字从左向右滚动效果和弹跳球动画
  3. 触摸屏幕任意位置可以退出该模式

注意事项

  1. 触摸坐标可能需要根据实际屏幕分辨率进行换算
  2. 文字滚动功能中,如果出现末尾显示多余字符的问题,请检查temp缓冲区的初始化和终止符设置

范例介绍

<iframe src="https://player.bilibili.com/player.html?isOutside=true&aid=114291831212491&bvid=BV12nRzYPEH4&cid=29271066002&p=1" scrolling="no" border="0" frameborder="no" framespacing="0" allowfullscreen="true"></i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