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F4A0芯片的定时器4,占空比设置时可以采用高边通道吗?

楼主(2025-04-08):
F4A0芯片的定时器4,占空比设置时可以采用高边通道吗?
例如,SDK中很多修改占空比,都是采用如下的语句:
TMR4_OC_SetCompareValue(CM_TMR4_3, TMR4_OC_CH_UL,500);         这里的PWM通道是使用TMR4_OC_CH_UL的,
可否使用TMR4_OC_CH_UH来修改占空比,比如如下:
TMR4_OC_SetCompareValue(CM_TMR4_3, TMR4_OC_CH_UH,500);
是需要对哪里设置进行修改?如何修改?

网友A:
确保在使用高边通道时,配置了正确的输出极性和PWM模式。如果设置了错误的模式或输出极性,可能导致信号输出不正确。

网友A:
高边和低边通道分别控制输出信号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改变占空比只需修改对应通道的比较值。

网友A:
在初始化定时器时,确保为相关的高边或低边通道选择正确的输出模式。

网友B: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C(2025-06-05):
在HC32F4A0芯片中,定时器4(TMR4)的PWM输出通道配置需结合硬件复用功能和寄存器设置。

网友D:
高边通道(UH)的可用性:TMR4的PWM输出通道(如UH、UL等)需通过GPIO复用功能配置。需查阅芯片手册的“引脚配置及功能”章节,确认目标引脚是否支持TMR4_OC_CH_UH功能。例如,若某引脚在FG2功能组中可配置为TMR4_CH_UH,则该通道可用。

网友E:
TMR4_OC_SetCompareValue函数的第二个参数需与硬件配置的通道一致。若硬件已配置为TMR4_OC_CH_UH,则可直接使用

网友F:
若需直接操作寄存器,需配置比较寄存器(如CCRx)和输出控制寄存器(如CCER),确保极性、模式(PWM1/PWM2)与通道匹配

网友G:
确保目标引脚未被其他外设占用,且复用功能号正确。例如,若手册规定TMR4_CH_UH对应功能号0x05,则需在GPIO_SetFunc中指定该值。

网友H:
通过示波器监测输出波形,确认占空比是否符合预期。若波形异常,需检查:计数器时钟源(如PCLK分频)。周期值(ARR)与比较值(CCR)的关系。输出极性(高电平/低电平有效)。

网友I:
如果想需切换通道:修改GPIO复用配置为新通道(如TMR4_OC_CH_UH)。

网友J:
更新库函数参数或寄存器地址(如CCR3改为CCR4,若UH对应通道4)。

网友K:
重新初始化输出控制寄存器(如CCER)。

网友L:
不同型号的HC32F4A0可能存在引脚功能差异,需以具体芯片手册为准。

网友M:
确实可以使用TMR4_OC_CH_UH修改高边通道的占空比,但需要满足特定配置条件。

网友M:
可以使用TMR4_OC_CH_UH修改占空比

网友M:
互补 PWM 必须设置死区时间,防止上下桥臂直通短路。

网友N(2025-08-31):
默认情况下通道可能配置为低边模式。

网友O(2025-11-12):
高边通道(UH)和低边通道(UL)分别对应 PWM 输出的互补信号通道,修改占空比的核心逻辑都是通过TMR4_OC_SetCompareValue函数修改对应通道的比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