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给电容充电,用于做大电流电路

楼主(2025-04-08):
在一个电路板上抄了一个电路图,电路板大概作用是,做了一个10A的大电流发生器。有些疑惑想请教大家:
1,STN03N输出的给电容充电的电流是多大? 是IN4148压降 / 1R  吗?
2,给电容充电时间,计算公式是否可以按照:t=CV/I(STD03N输出电流),这样去估算吗?
4,如果要用它来实现输出电流20A 维持1mS的时间,这个容量能否实现?
谢谢。有没有哪位前辈老师指点下 谢谢。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可靠。

网友B:
4148并联在达林顿管BE极,还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48并联在达林顿管BE极,还能导通?

4148少了?若多串联一个4148勒?(两个4148串联)

网友C:
1--增加一个4148,可以大概这样计算。
2--充电时间可以这样计算。
4--第2项的公式反过来计算。
如果有实际的电路,一个示波器就测量了所有的参数。

网友D:
D30的作用是:当开始建立充电过程时抑制调整管的充电电流。VB电压是由稳压管提供的,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通电瞬间电容两端电压近似为零,因而造成调整管浪涌过流。添加1N4148后的VB电压等于电容两端电压加0.7V,从而抑制了IC电流过快增长,达到保护调整管的作用。在输出电压达到稳态后D30失去作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稳压,负载变化时,电流不稳定

该电路不能工作,输出低于32-1.4V的时候,处于恒流状态,计算是(VD30 - 1.4)/1R,除数低于等于0为截至状态,以上是理论计算,实际工作受温度和器件离散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该电路不能工作,输出低于32-1.4V的时候,处于恒流状态,计算是(VD30 - 1.4)/1R,除数低于等于0为截至状态 ...

不能工作原因是不是只有一个二极管,增加一个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能工作原因是不是只有一个二极管,增加一个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

VD30就是D30的压降,4148理论压降0.7(未计入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VD30就是D30的压降,4148理论压降0.7(未计入温度系数)

你说“该电路不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勒?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该电路不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勒?

一只三极管的VDE是0.7V(加上温度系数会在0.64~0.75之间,二极管相同),低于这个电压,不是振荡就是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只三极管的VDE是0.7V(加上温度系数会在0.64~0.75之间,二极管相同),低于这个电压,不是振荡就是截 ...

嗯 好的。明白,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预留了一个二极管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