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禁止JTAG和SWD引脚的方法

楼主(2025-04-08):
1)对于APM32F1/F0系列,调用这个函数进行专门的禁止即可:
2)对于APM32F4系列,系统上电后,所有引脚都是AF0复用,AMP32F4系统共支持AF0-AF15种复用具体到每种复用,查看数据手册就行,比如:
也就是,对于APM32F4系列,没有专门的调试口禁止函数了,用户只要不将这几个调试引脚配置成默认的AF0复用即可因为MCU系统上电,这几个引脚默认是配置成AF0复用用于JTAG/SW调试模式。
● PA15: JTDI 处于上拉状态
● PA14: JTCK/SWCLK 处于下拉状态
● PA13: JTMS/SWDAT 处于下拉状态
● PB4: NJTRST 处于上拉状态
● PB3: JTDO 处于浮空状态
用户要使用这些引脚做通用GPIO,只要不配置复用模式即可(GPIO_Mode_AF),配置成输入或者输出或者模拟模式就行
GPIO_Mode_IN   = 0x00, /*!< GPIO Input Mode */
GPIO_Mode_OUT  = 0x01, /*!< GPIO Output Mode */
GPIO_Mode_AF   = 0x0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_Mode_AN   = 0x03  /*!< GPIO Analog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