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4225 的低功耗模式(睡眠/停机)如何实现功耗优化?是否支持动态电压调节(DVS)?

楼主(2025-04-11):
睡眠模式:仅关闭 CPU,外设保持运行。
停机模式:CPU 和外设时钟均切断,仅保留唤醒功能。
电源管理:支持 2.0V~5.5V 宽电压域,内置低电压复位(LVR)和掉电检测(BOD)。

网友A:
这个属于停机模式吗?

网友B:
低功耗优化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2025-05-26):
动态调节也是可以的

网友D(2025-06-27):
SH4225 通过多维度设计实现低功耗优化:
睡眠模式:保留 CPU 上下文,关闭非必要外设(如 ADC、UART),通过 WFI/WFE 指令触发,唤醒时间 < 10μs。
停机模式:关闭内核时钟,仅保留 RTC 和唤醒逻辑,电流低至 0.5μA,需外部中断或 RTC 定时唤醒。
外设管理:支持单模块独立关断(如禁用 SPI 时钟),减少无效功耗。
动态电压调节(DVS):不支持硬件自动调压,但可通过软件动态配置 VCORE(1.8V~3.3V),配合主频调整(如低频时降低电压)间接实现功耗优化。

网友E(2025-09-25):
SH4225 实现低功耗可关闭闲置外设时钟,进入睡眠 / 停机模式切断 CPU 核心时钟;降低系统主频,关闭未用功能模块。查询手册,该型号未明确支持动态电压调节(DVS),功耗优化主要依赖模式切换与外设管理,需结合实际场景配置唤醒源与模块使能。

网友F:
停机模式在功耗上更为优化,但恢复时间较长。需要权衡响应速度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