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H4225 的 MCM 模块提供 6 路 PWM 输出,如何实现死区逻辑和故障保护?

楼主(2025-04-12):
支持互补/独立输出模式,集成死区逻辑防止上下桥臂直通。
故障保护功能包括过流检测、短路保护和逻辑异常保护。

网友A:
6 路 PWM 输出非常先进

网友B(2025-05-26):
支持互补/独立输出模式PWM输出

网友C:
死区逻辑防止上下桥臂直通

网友D(2025-06-27):
SH4225 的 MCM 模块实现死区逻辑和故障保护方法如下:
死区逻辑:通过 MCM 的 DTG(死区发生器)寄存器配置上升 / 下降沿延迟时间(如 100ns),自动在互补 PWM 对间插入死区,防止直通短路。
故障保护:利用 FLT(故障输入)引脚接收过流 / 过温信号,触发故障后,可配置 MCM 立即关断 PWM 输出或进入安全状态(需软件复位),确保系统安全。

网友E(2025-09-25):
H4225 的 MCM 模块 PWM 死区逻辑可通过配置死区寄存器设置上下管导通延迟时间,防止桥臂直通。故障保护需使能对应中断,绑定故障引脚,触发时模块自动关闭 PWM 输出并置标志位,需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故障并清除标志以恢复。

网友F:
故障保护方面,可以利用H4225模块提供的过流检测功能,结合外部电路设计短路保护

网友G:
H4225 的 MCM 模块通过配置死区寄存器设置上下桥臂导通间隔,避免直通;故障保护可关联外部引脚,触发后通过寄存器设置 PWM 立即关断或进入安全状态,配合中断服务程序处理故障,保障功率器件安全。

网友H:
H4225 的 MCM 模块通过配置死区寄存器设置上下桥臂 PWM 输出延迟,避免直通;故障保护需使能故障输入引脚,配置触发条件(如过流、过压),触发后模块自动关断 PWM,置位故障标志,可通过中断或查询标志处理,清除标志后恢复输出,确保安全。

网友I:
故障保护功能中,过流检测可以通过电流传感器和比较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