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DS_ISP工具烧录失败,提示APROM校验错误。

楼主(2025-04-08):
RDS_ISP工具烧录失败,提示APROM校验错误。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硬件问题吧,如信号线过长或布局不合理。

网友C:
烧录工具与目标芯片的连接不稳定,如USB线缆故障、接口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D:
烧录工具的驱动程序不兼容或已过期。

网友E:
烧录选项设置错误,如芯片型号选择不当、烧录地址配置错误。

网友F:
烧录过程中断电或意外中断导致的?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H:
芯片存储异常,目标芯片的APROM区域数据损坏或存在残留数据。

网友I:
更新烧录工具的驱动程序至最新版本。

网友J:
用专用烧录设备全盘清除APROM区域后重新烧录。

网友K: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L:
遇到APROM校验错误,首先检查一下烧录文件是否完整且未被损坏。如果文件没有问题,可能是烧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建议重新烧录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