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手写STM32时钟设置函数

楼主(2025-04-08):
简易时钟树

main.c

#include "sys.h"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tm32_clock_init(RCC_PLL_MUL9);     /* 设置时钟, 72Mhz */
    ...
}
sys.h

#ifndef __SYS_H_
#define __SYS_H_

#include "stm32f1xx.h"

void stm32_clock_init(uint32_t plln);    // plln:PLL倍频数

#endif
要实现void stm32_clock_init(uint32_t plln),需要实现两个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HAL_StatusTypeDe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uint32_t FLatency);
函数返回类型

typedef enum
{
  HAL_OK       = 0x00U,
  HAL_ERROR    = 0x01U,
  HAL_BUSY     = 0x02U,
  HAL_TIMEOUT  = 0x03U
} HAL_StatusTypeDef;
RCC_OscInitTypeDef参数是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OscillatorType;        // 振荡器类型
/*
#define RCC_OSCILLATORTYPE_NONE            0x00000000U
#define RCC_OSCILLATORTYPE_HSE             0x00000001U
#define RCC_OSCILLATORTYPE_HSI             0x00000002U
#define RCC_OSCILLATORTYPE_LSE             0x00000004U
#define RCC_OSCILLATORTYPE_LSI             0x00000008U
*/

  uint32_t HSEState;              // 外部高速时钟状态
/*
#define RCC_HSE_OFF                      0x00000000U
#define RCC_HSE_ON                       RCC_CR_HSEON
#define RCC_HSE_BYPASS                   ((uint32_t)(RCC_CR_HSEBYP | RCC_CR_HSEON))
*/

  uint32_t HSEPredivValue;        // HSE预分频值
/*
#define RCC_HSE_PREDIV_DIV1              0x00000000U
#define RCC_HSE_PREDIV_DIV2              RCC_CFGR_PLLXTPRE
*/

  uint32_t LSEState;              // 外部低速时钟(LSE)状态

  uint32_t HSIState;              // 内部高速时钟(HSI)状态

  uint32_t HSICalibrationValue;   // HSI校准值

  uint32_t LSIState;              // 内部低速时钟(LSI)状态

  RCC_PLLInitTypeDef PLL;         // PLL配置结构体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PLLState;      // PLLState: The new state of the PLL.
  uint32_t PLLSource;     // PLLSource: PLL entry clock source.
  uint32_t PLLMUL;        // PLLMUL: Multiplication factor for PLL VCO input clock
} RCC_PLLInitTypeDef;
*/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ClkInitTypeDef也是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ClockType;             /* The clock to be configured.*/

  uint32_t SYSCLKSource;          /* The clock source (SYSCLKS) used as system clock.*/

  uint32_t AHBCLKDivider;         /* The AHB clock (HCLK) divider. This clock is derived from the system clock (SYSCLK).*/

  uint32_t APB1CLKDivider;        /* The APB1 clock (PCLK1) divider. This clock is derived from the AHB clock (HCLK).*/

  uint32_t APB2CLKDivider;        /* The APB2 clock (PCLK2) divider. This clock is derived from the AHB clock (HCLK).*/
} RCC_ClkInitTypeDef;
对应上原理图,写出如下代码

sys.c

#include "sys.h"

void stm32_clock_init(uint32_t plln)
{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ERROR;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_ini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_init = {0};

    rcc_osc_ini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_ini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_ini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_ini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_ini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_init.PLL.PLLMUL = plln;
    ret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_init);

    if(ret != HAL_OK)
    {
        while(1);
    }

    rcc_clk_ini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_ini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_ini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_ini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_ini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et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_init, FLASH_LATENCY_2);  // FLASH等待周期

    if(ret != HAL_OK)
    {
        while(1);
    }
}

结果对不对?

第一编译没问题

第二调试仿真看结果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1729472/article/details/14699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