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xx] 国民技术N32L40X进入Stop2

楼主(2025-04-08):
我是想用RTC周期性唤醒的,但是根据官方例程配置后,进入STOP2自动唤醒没用了,谁有经验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能是RTC时钟源未正确配置。

网友B:
RTC唤醒中断未使能,或中断优先级被其他中断占用。

网友C:
STOP2模式下,未正确配置唤醒源?

网友D:
独立看门狗或窗口看门狗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系统意外复位。

网友E:
LSE晶振故障或未正确连接?

网友F:
检查LSE晶振是否正确焊接,并测量晶振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可能是RTC唤醒中断标志未清除,导致后续唤醒失败。

网友H:
若使用外部晶振,检查晶振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I(2025-05-12):
确认RTC时钟源(LSE/LSI)已正确使能且稳定。若使用LSE(外部晶振),需检查晶振电路和启动等待时间;若使用LSI(内部RC),需确认校准值合理。

网友J:
预分频器配置,检查RTC_InitStructure.RTC_Prescaler是否与期望的计时周期匹配(例如1秒唤醒需配置正确的分频值)。

网友K:
闹钟/周期性唤醒使能,确保已调用RTC_WakeUpCmd(ENABLE)或RTC_AlarmCmd(ENABLE),并正确配置了唤醒时间。

网友L:
检查中断优先级是否被其他外设抢占(STOP2唤醒依赖中断触发)。

网友M:
唤醒标志清除,在进入STOP2前,需手动清除RTC唤醒标志,避免因标志残留导致无法触发新中断。

网友N:
进入STOP2前,需关闭所有非必要外设时钟(如GPIO、TIM、USART等),避免电流泄漏。

网友O:
确认已调用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以访问备份域。

网友P:
检查PWR_EnterSTOP2Mode()的调用参数是否正确(如PWR_Regulator_LowPower)。

网友Q:
唤醒后时钟重配置,STOP2唤醒后,系统时钟会重置为HSI。若代码依赖其他时钟源(如HSE),需在唤醒中断服务程序(RTC_IRQHandler)中重新配置。

网友R:
确认RTC中断在NVIC中已使能(NVIC_EnableIRQ(RTC_IRQn))。

网友S:
这个模式功耗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