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两个 stm32f042 通过 CAN 设置双向通信

楼主(2025-04-09):
在STM32CubeIDE中用 HAL 库在两个板之间建立通信。
找了很多示例代码,但都使用了与当前版本的 HAL 不兼容的旧库或自定义库。
是否有易于使用的的教程或例程实现以下功能。
每个板上都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后能够互相发送 CAN 消息。

网友A(2025-06-08):
将两个开发板的CAN_TX和CAN_RX分别连接,形成总线拓扑

网友B:
在总线两端各接一个120Ω电阻,用于阻抗匹配

网友C:
确保两个开发板共地,避免电压差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D:
// 初始化CAN句柄
CAN_HandleTypeDef hcan;

void MX_CAN_Init(void) {
    hcan.Instance = CANx; // 替换为CAN1或CAN2
    hcan.Init.Prescaler = 3; // 分频系数,决定波特率
    hcan.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 正常模式
    hcan.Init.SyncJumpWidth = CAN_SJW_1TQ; // 重同步跳跃宽度
    hcan.Init.TimeSeg1 = CAN_BS1_6TQ; // 时间段1
    hcan.Init.TimeSeg2 = CAN_BS2_7TQ; // 时间段2
    hcan.Init.TimeTriggeredMode = DISABLE; // 关闭时间触发模式
    hcan.Init.AutoBusOff = ENABLE; // 自动恢复离线状态
    hcan.Init.AutoWakeUp = ENABLE; // 自动唤醒
    h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 = ENABLE; // 自动重传
    if (HAL_CAN_Init(&hcan) != HAL_OK) {
        // 初始化错误处理
    }
}

网友E:
CAN过滤器用于接收指定ID的报文。

网友F:
若使用中断,确保CAN中断优先级高于其他任务

网友G: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CAN总线波形,验证信号完整性

网友H:
CAN总线是半双工通信,同一时间只能单向传输

网友I:
添加超时机制,避免因总线故障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J: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MX_CAN_Init(); // 初始化CAN
    CAN_FilterConfig(); // 配置过滤器

    uint8_t sendData[] = {0x01, 0x02, 0x03};
    uint8_t receiveData[8];
    uint8_t receiveSize;

    while (1) {
        // A板发送数据,B板接收后回复
        CAN_SendData(sendData, sizeof(sendData));
        HAL_Delay(100); // 等待发送完成

        // B板接收数据并发送回复
        CAN_ReceiveData(receiveData, &receiveSize);
        if (receiveSize > 0) {
            // 处理接收数据(例如LED指示)
            uint8_t replyData[] = {0x04, 0x05, 0x06};
            CAN_SendData(replyData, sizeof(replyData));
        }

        // A板接收B板的回复
        CAN_ReceiveData(receiveData, &receiveSize);
        if (receiveSize > 0) {
            // 处理B板回复数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