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如何解决 STM32CubeIde 中 STM32L0_EVAL 板上的 Hard fault

楼主(2025-04-09):
在执行以下代码行时遇到Hard fault:
hourly_log.credit = *credit_register.
下图显示了故障发生时的调试窗口,其中包含变量、反汇编视图和寄存器。
这个代码在 8 位平台上运行良好,正在将其移植到 STM32 平台,并且遇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外设时钟是否使能。

网友B:
非法内存访问,访问未初始化指针、空指针解引用、数组越界。

网友C:
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D:
时钟未使能或总线访问冲突。

网友E:
可能执行了非法或未对齐的指令。

网友F: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G:
检查是否存在电源不稳定、时钟配置错误或外设故障。

网友H:
检查编译器优化选项,避免过度优化导致指令错误。

网友I:
检查递归函数是否过深。优化递归为循环,减少局部变量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