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 STM32F407 上重新定位 printf

楼主(2025-04-09):
用 STM32CubeIDE,将 printf 重新定位到 STM32F407 的 USART6。
MCU 的 USART6 链接到PC的虚拟com。已经使用函数“HAL_UART_Transmit(&huart6, ”A“, 1, 0xFFFF)”测试了 USART6 的连接正常,PC能够接受数据。已经在 main.cpp 中实现了 __io_putchar() 函数,如下所示: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EVAL_COM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6,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然后用printf打印字符串到pc,一直不成功。

网友A:
可能是未正确配置重定向。

网友B:
可能是编译器选项或启动文件存在问题。

网友C:
HAL 库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D:
HAL_UART_Transmit 是阻塞模式,可能由于数据量较大或调用时机问题导致数据未正确发送。

网友E:
检查一下UART 初始化是否正确。

网友F:
重定向 printf 到 __io_putchar。

网友G:
波特率不匹配吗?

网友H:
如果数据量较大,建议使用 DMA 模式以减少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