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cu最高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25-04-09):
mcu最高工作温度是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广泛了,不同的mcu肯定不一样,芯片手册一般在第一页就有写,可以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B:
已知210℃。很贵,估计不卖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知210℃。很贵,估计不卖给你。

网友C:
MCU的最高工作温度取决于具体型号和设计规格,不同厂商,甚至不同系列的MCU温度范围都存在较大差异;
下面是比较常见的分类,仅供参考:
1. 商业级(Commercial)
温度范围:0°C 至 +70°C
特点:最常见,用于消费电子等常温环境(如手机、家电)。

2. 工业级(Industrial)
温度范围:-40°C 至 +85°C
特点:适应严苛环境(如工业控制、汽车外围设备)。

3. 扩展工业级/汽车级(Extended/Automotive)
温度范围:-40°C 至 +105°C 或 +125°C
特点:用于高温环境(如发动机舱、户外设备)。

4. 军用/航天级(Military/Aerospace)
温度范围:-55°C 至 +125°C 或更高
特点:极端环境,成本极高(如卫星、军工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CU的最高工作温度取决于具体型号和设计规格,不同厂商,甚至不同系列的MCU温度范围都存在较大差异;
下面 ...

你这个所谓军用航天成本极高也就 $6,加上84% 关税也没几个钱

网友D:
鄙人有幸听过260+的,听说,经供参考。

网友E:
有些40度就不行了,有些仪表为什么在高温里面测试结果与常温不太相同,温漂有这么严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