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不是说超省电吗?怎么我测出来还挺费电?

楼主(2025-04-09):
低功耗模式都用了,掉电唤醒也配了,电流为啥还下不来?

网友A:
把你的测法发下看看,大家一起帮你分析。

网友B:
C代码里有没把不用的外设都关了?

网友C:
电容上电缓冲有可能影响数据。

网友D:
我一开始也失望,后来才发现是时钟没切换。

网友E:
电源模块有没漏电?也会拉高电流。

网友F:
电流测量方式对了吗?别被仪表坑了。

网友G:
睡眠模式分几个等级,你选的是哪个?

网友H:
尝试把主频降到最低看看变化。

网友I:
是不是没关掉调试接口?那个挺吃电的。

楼主:
我也碰到过,感觉跟GPIO配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