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调试,只有STOP按钮可以点

楼主(2025-04-09):
STM32F103C8T6开发板,编译下载之后,点击DEBUG按钮,进入DEBUG模式之后发现RUN,STEP按钮都无法点,只有STOP按钮可以点。(用普中link和STLINK都试过了,都有同样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GPIO时钟是否正确使能?

网友B:
程序下载后,通过开发板可以判断是否在正常运行吗?
可以尝试打开command window,看下有什么打印信息:

网友C:
可能是引脚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D:
程序从复位处(零点)开始运行,先要运行后台程序,比如设置振荡器、启动主时钟,而且要等主时钟稳定了,
可能还要设置存储器的访问时间、等待时间等参数,然后才会进入用户的main函数,用户才能进行操作。

楼主这情况是因为这些后台程序没有运行成功。

问题一般在硬件方面,比如复位信号是否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晶体的频率值是否符合要求,
其次看下 PLL 倍频是否超出范围,存储器的访问时间、等待参数是否合法。

网友E:
检查一下GPIO模式是否正确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F:
引脚冲突?

网友G:
检查时钟、引脚配置和引脚冲突。

网友H:
初始化代码是否有缺失,检查是否存在死循环或中断优先级配置错误。

网友G:
若按键触发中断,需加入消抖逻辑,避免误触发。

网友I:
DEBUG以后就已经运行了,说明你是有的引脚配置不对,或者boot引脚悬空了,你可以只操作一个IO口看看是不是可以正常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以上各位的猜测都不对。我把仿真器的电源线断开,开发板由外部供电就可以仿真了。但其中的原因还需要高手出来说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