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这种低端芯片真的一点USB办法都没有吗?

楼主(2025-04-09):
要是没硬件USB,那靠软件模拟或者转接芯片能不能救场?

网友A:
这需求换个系列芯片可能更省事。

网友B:
真要用USB的话不建议硬凹。

网友C:
做调试工具的话,C0配USB转串还行。

网友D:
软件模拟有点鸡肋,测试难搞。

网友E:
还得考虑功耗和成本,接外部芯片也行。

网友F:
不如直接上G0系列,带USB的版本挺多。

网友G:
之前试过用CH330配C0搞USB通信。

楼主:
看你要不要USB Host还是Device,差别挺大。

网友H:
软件模拟USB能用但不太稳定。

网友I:
C0真的是精简到骨头了,没USB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