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配颗小电池能跑几个月?理想和现实差多远?

楼主(2025-04-09):
想做个低功耗节点,光靠软件省电是不是还不够啊?

网友A:
理论和实际差挺多的,主要看场景。

网友B:
想跑半年要反复调试,别信第一次测。

网友C:
定时唤醒+ADC+短时Tx,这种策略比较省。

网友D:
我现在都用L4系列跑极低功耗。

网友E:
外围电路有泄流也不行,得全盘考虑。

楼主:
建议测一次电流曲线看看真实功耗。

网友F:
电池质量也影响寿命,别用杂牌。

网友G:
平时必须深睡,不能搞Idle模式。

网友H:
我用L0跑BLE传感器,3V纽扣电池能跑半年。

网友I:
要省电,RTC和唤醒逻辑得优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