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想用G4搞三相电机控制,性能会不会不太够?

楼主(2025-04-09):
跑个FOC整套下来,中断多又计时紧,是不是容易卡顿?

网友A:
不行就双核搞,G4确实是边缘方案。

网友B:
ADC采样点得调准,FOC才不会乱跳。

网友C:
用了中断+RTOS要特别注意调度延迟。

网友D:
控制策略不同,需求也差挺多。

楼主:
可以参考ST的MotorControl SDK,蛮成熟的。

网友E:
做过一个项目,用DMA+定时器提升不少性能。

网友F:
G4带FPU,不过重运算还是吃紧。

网友G:
定点算法效率更高,建议不要用浮点。

网友H:
看你PWM频率和控制周期怎么设。

网友I:
FOC配G431还能跑FFT,性能够用了。

网友J:
STM32G4应该是完全能够满足三相电机控制需求的啊。

网友K:
用STM32G4进行三相电机控制完全足够,且在运行FOC算法时能够保持高效和稳定,不会出现卡顿问题。

网友L:
建议用STM32CubeMX进行开发。

网友M:
建议优化代码。避免在中断服务例程中执行复杂运算,确保中断处理高效。使用DMA传输数据,减少CPU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