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 FD配置项一堆,初学者到底该从哪下手?

楼主(2025-04-09):
仲裁波特率、数据段、滤波器全都不懂,咋调才不会错?

楼主:
最好画个波形图对着调,会清楚很多。

网友A:
用经典CAN对比理解会容易一些。

网友B:
如果对时序不敏感,参数可以宽松点。

网友C:
滤波器配置也得一步步验证。

网友D:
一定要理解时钟树,不然参数全乱套。

网友E:
ST的例程不够详细,建议看原理图对照学。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辅助调试很重要。

网友G:
CubeMX生成的配置其实可以参考。

网友H:
波特率配对很关键,两个段的采样点不能乱调。

网友I:
我一开始就被仲裁段和数据段搞懵了。

网友J:
建议先从基础通信入手,逐步升级数据段和滤波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