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W32 使用JLink 开发之完美解决方法。

楼主(2025-04-09):
要点:解决使用MDK+JLink 开发CW32L010 时,MDK识别不到芯片、报错等问题。
首次使用CW32L010 开发一个Lora遥控板子,已经习惯使用7元的Jlink来做开发,首板焊好,接上jlink发现识别不了芯片。
上官网发现CW推荐的是DAP 和STLINK ,分别试了手上的野火DAP 和STLINK 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下载仿真,证明板子是没问题的。
折腾了一早上,最终完美解决,过程发出来,抛砖引玉,欢迎斧正。

1、选择JLINK 仿真器,官方的例程会跳出下面对话框,表示jlink 的器件库里面没有CW32L010,此时按网上教程选择的M0+内核是可以正常仿真的。
但是你新建一个工程,又要重新选择,不完美。

2、参考“如何使用新版本J-Flash编程CW32 MCU?”,给jlink 器件库添加CW32L010器件。
细节请参考原帖,重点:
jlink的驱动,我习惯用6.46,因为这个版本不报盗版,也很稳定。
编辑红框文件,加上以下文本,注意红色字体,这是关键。
因为MDK 里面的CW32L010的DPF里面的名字固定了,这里如果是原来的CW32L010x8,是识别不了的。
<!--          -->
<!-- CW32L010 -->
<!--          -->
<Device>
  <ChipInfo Vendor="WHXY" Name="CW32L010F8"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1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FlashBankInfo Name="Flash Block " BaseAddr="0x00000000"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s/WHXY/CW32L010/FlashCW32L010.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Device>

3、总结:
a.把附件的WHXY解压到在Devices文件夹。
b.把附件的JLinkDevices.xml 覆盖到jlink文件夹(注意先备份)
这样jlink就可以完美识别到器件了,官方例程,任意打开,选jlink,自动识别到MCU,完美的仿真+下载。

网友A:
CW32 使用JLink 开发之完美解决方法

网友B:
完美解决方案

网友C:
这种骚操作同样适合其他类型的,不过好像还跟J-FLASH的版本有关

网友D(2025-07-25):
jlink和cw32 是怎么连线的啊

网友E:
感谢分享!按照你的步骤操作后,确实解决了JLink识别CW32L010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现在终于可以顺利仿真了。

网友F:
你好!按照步骤做了,依然没有用!

备份好.xml用下载的.xml进行覆盖

备份好.xml用下载的.xml进行覆盖

将WHXY放置到Devices目录下

将WHXY放置到Devices目录下

进如KEIL依然没有用

进如KEIL依然没有用

点确定依然无法识别,重启也没有用。

点确定依然无法识别,重启也没有用。

网友F:
直接在元.xml基础上添加CW32也是没有用

在元.xml上添加CW32L010

在元.xml上添加CW32L010

Keil下不弹窗,但是也无法识别出来。SWD接线没有问题。板子供电也是正的。

Keil下不弹窗,但是也无法识别出来。SWD接线没有问题。板子供电也是正的。

网友G:
@flytimes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1、关闭项目;
2、在项目文件夹找到“JLinkSettings.ini”文件,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3、找到节点;
4、将“Override = 0”修改为“Override = 1”;
5、将“Device="ARM7"”修改为“Device="Cortex-M0"”;
6、保存,重新打开项目;

说明:“Device”可能是其它值,只要不是"Cortex-M0"就修改为"Cortex-M0"。

网友H:
不得u不说非常详细

网友I(2025-08-26):
设置很有用

网友J(2025-11-23):
还有就是打开JLINK盒子,把跳线接好,接到VCC1脚。

网友J:
还有就是打开JLINK盒子,跳线接1号脚,就是左边那个VCC。

网友K:
楼主的方法很详细,我已经按照步骤操作了,确实可以完美识别CW32L010,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