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J_LINK烧录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09):
板子突然烧录不进去了,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帮忙看看咋解决吗

网友A:
上电立即进入低功耗睡眠模式,上电立即配置GPIO并且把烧录脚给配置成了普通IO,都可能导致烧不进程序。
飞线boot0试试

网友B:
烧录不进去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有什么报错信息?截图发来看看;你这个问题描述有些抽象,有图才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不进去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有什么报错信息?截图发来看看;你这个问题描述有些抽象,有图才有真相。
...

刚才图片不见了,图中这种情况我看有个老哥说是芯片锁了,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图片不见了,图中这种情况我看有个老哥说是芯片锁了,对吗

仿真器连接目标MCU,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下面窗口后,是会自动识别出目标MCU的:

大概率还是仿真器和目标MCU连接异常问题;
更新jlink驱动到更高版本或者降低速度试试:

如果没有做什么特殊操作,MCU应该不会被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连接目标MCU,在正常情况下,进入下面窗口后,是会自动识别出目标MCU的:

大概率还是仿真器和目标M ...

除了驱动和速度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这两个问题排除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驱动和速度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这两个问题排除过了,还是不行

目前MCU程序在板子里正常运行着吗?

网友C:
找不到芯片,查看连接线,目标芯片的电源等等

网友D:
你这问题也太笼统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芯片,查看连接线,目标芯片的电源等等

我也认为可能是连线不对,没接好

网友F:
我遇到 类似的情况多数是杜邦线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