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JTAG仿真器可以通过串口给芯片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5-04-09):
JTAG仿真器可以通过串口给芯片下载程序吗?如果可以是必须要特定的UART口还是任何的UART口都可以?
另外JTAG仿真器能不能通过串口对芯片进行仿真?

网友A:
1、标准版的JTAG仿真器通常没有集成串口功能。
2、如果MCU支持通过UART进行ISP,一般都是固定的UART,不是全部UART。
3、JTAG仿真器不能通过串口对芯片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准版的JTAG仿真器通常没有集成串口功能。
2、如果MCU支持通过UART进行ISP,一般都是固定的UART,不是 ...

我这个仿真器我试了可以模拟成串口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建议实用官方专用的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