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 FT60E21单片机,怎么将ISP下载口当作普通引脚口使用

楼主(2025-04-09):
公司要求开发FMD,芯片中PA0和PA1被当作烧录口使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个引脚口当作普通IO输入输出呢,求大佬解答(尝试过芯片初始化之前延时500ms,但是这两个口依旧没有输出)

网友A:
PA0当输入用过,不需要额外配置,只需要PA0配置成输入即可。配置成输出没用过。

网友B:
不需要考虑,正常设置就可以

楼主:
感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你好,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我烧录口用的是PC0和PC1,请问当普通IO口使用时,有哪些需要配置的地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已经解决了

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当前我也在用这款在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当前我也在用这款在调试

直接把连接CLK和DAT的连接线拔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当前我也在用这款在调试

可以加个微信吗,后面做技术交流

网友D(2025-05-10):

辉芒微是用什么开发环境啊?KEIL吗?

@松松松鼠 :谢谢分享
FMD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