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怎么通过UART给芯片下载程序?

楼主(2025-04-09):
虽然公司里有ARM仿真器,但不知为何板子没把SWD口接出来,只接了UART出来。
这颗芯片通过什么软件可以通过UART把程序烧到芯片中?

网友A:
参考MCU用户手册,首先让MCU进入ISP工作模式,再通过MCU的UART1(SWD)接口,采用USB转UART模块,运行CW-Programmer软件,就能实现代码烧写功能。
接线方式请参考截图中的信息框提示。

网友B:
应该还是可以自己整一个SWD接口

网友C:
如果板子没有SWD接口,确实需要通过UART来下载程序

网友C:
UART烧写程序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软件和工具。你可以尝试使用OpenOCD

网友D:
主要是通过串口进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UART烧写程序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软件和工具。你可以尝试使用OpenOCD

openOCD要在Linux环境开发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可以自己整一个SWD接口

后面是直接从芯片接出来SWD和SWCL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没有SWD接口,确实需要通过UART来下载程序

用UART烧程序必须要把芯片的复位脚也要接到UART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CU用户手册,首先让MCU进入ISP工作模式,再通过MCU的UART1(SWD)接口,采用USB转UART模块,运行CW-Prog ...

后面直接从芯片接出了SWD和SWCLK。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量产时怎么烧firmwa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ART烧程序必须要把芯片的复位脚也要接到UART的吧?

是否引出RST pin,与CW32 MCU型号有关。
接线方式请参考CW-Programmer的信息框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直接从芯片接出了SWD和SWCLK。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量产时怎么烧firmware? ...

有了SWD接口之后,量产可以如下选择:
1、使用CW-Writer下载器 + CW-Programmer.exe
使用方法请参考附件PDF文件。

2、J-Link仿真器 + JFlash.exe
具体方法,请参考:如何使用新版本J-Flash编程CW32 MCU?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6342-1-1.html

3、其它第三方下载器,比如:创芯工坊

网友E:
ARM ,Cortex-M系列MCU支持ISP下载,但是串口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SWD接口之后,量产可以如下选择:
1、使用CW-Writer下载器 + CW-Programmer.exe
使用方法请参考附件PD ...

你好,你这里的第二种方法是需要用电脑上的软件烧的还是离线烧的?(目前我用的就是J-LINK在KEIL软件里是可以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里的第二种方法是需要用电脑上的软件烧的还是离线烧的?(目前我用的就是J-LINK在KEIL软件里是 ...

JLink不支持离线烧写代码。
1st&3rd方法均支持离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不支持离线烧写代码。
1st&3rd方法均支持离线操作。

了解,不过我现在的项目没有添加 JlinkDevices_WHXY.rar 里面的文件,也可以在线烧的。之前调试的时候弹出不支持芯源芯片的提示,我在unspecified选项中选择cotex-m0+就可以了。这样的配置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不过我现在的项目没有添加 JlinkDevices_WHXY.rar 里面的文件,也可以在线烧的。之前调试的时候弹 ...

没有隐患!那是在IDE环境下使用JLink进行下载调试。
JFlash下必须添加CW32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隐患!那是在IDE环境下使用JLink进行下载调试。
JFlash下必须添加CW32 device. ...

好的,谢谢!

网友F:
后面是直接从芯片接出来SWD和SWCLK

网友G(2026-02-27):
这个必须是有专门的烧写软件

网友H:
芯片进入 ISP 模式,配置串口工具波特率匹配,打开待下载 bin/hex 文件,点击下载,工具自动完成擦除、烧录、校验。

网友I:
利用芯片内置 Bootloader,按 “硬件连接→进入下载模式→软件烧录→退出模式” 四步完成

网友J:
如果芯片支持,可以尝试使用`OpenOCD`或者`JTAG`工具,它们可以通过串口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K(2026-04-23):
核心是硬件交叉连接 + 进入 Bootloader 模式 + 上位机软件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