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撤回

楼主(2025-04-09):
问题撤回

xch
典型的切顶失真、瞬态响应失真。应该是示波器毛饼

网友A:
1.浪涌?TVS管容量更换大的试试有没有变化;
2.后级电源缓启动时间是否过小;
3.后级电源输入串联NTC热敏电阻;
释放一下部分原理图,瞅瞅呗

网友B:
也许示波器有毛病

网友:
是指过冲吗?
线路有寄生电感。

网友C:
前面和后面两条都有,可能是干扰,继电器通断时会有颤动,产生高频脉冲,加上寄生电感电容会有震荡,看样子不太像,如果时700mS梅格(看不清),还有就是电源没有处理好,可以用电池测试排除